楼主(2010-10-10):
按正常启动为参考物,各种启动方式的比值是多少?
还想问下对于那种大的电机正常直接启动电压,电压,转矩是允许是额定值的多少倍?
超过了这个代数关系就要降压启动。。。

网友A:
星三角启动   0.33Iq    0.58Ue    0.33Mq
电阻减压起动   50%抽头  0.5Iq   0.5Ue   0.25Mq
                    65%抽头   0.65Iq   0.65Ue   0.42Mq
                    80%抽头   0.8Iq     0.8Ue    0.64Mq
自耦减压起动    50%抽头  0.5Iq   0.5Ue   0.25Mq
                    65%抽头   0.65Iq   0.65Ue   0.42Mq
                    80%抽头   0.8Iq     0.8Ue    0.64Mq
延边三角起动  0.7Iq    0.7`0.8Ue   0.49M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