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0):
某饭店有一排烟机,电机功率5kw,三相,控制柜里就一个三相空开10A,一个接触器,一个热继电器。按下启动按钮后,大概5分钟左右就会跳掉,就跟按了停止按钮一样。(空开没跳),怀疑是热继电器断开,把热继电器旋钮调高到4,可以坚持到15分钟左右,这个继电器最高刻度为5,如果调到5,很长时间都不会跳。
我想问问各位,这个热继电器旋钮最高刻度是5,是不是说明这个热继电器的最大额定电流是5A。
5KW电机的电流应该是:
                                 5000÷380÷1.732÷0.85=8.93A
(上面的公式不知道是否有错误,请大家指教。)
按照上面算出来的电流热继电器应该小了,应该选个10A的,可是控制柜是厂家配套来的。我想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我没什么经验。谢谢!

网友A:
那就调到5好了,算的在好还是要以实际为准。(热继电器不坏的情况下)

网友B:
楼主啊,你都算出来了是8.93A,但是使用的热继电器才5A,你想想合适吗?热继电器一般算用额定负载的1.2-1.5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你都算出来了是8.93A,但是使用的热继电器才5A,你想想合适吗?热继电器一般算用额定负载的1.2-1.5倍啊。。
我就是不确定,也不知道算的对不对,将书本中的东西用到实际中去还不太灵活,总之就是实际经验太少了。

网友C:
怎么可以这样呢!

网友D:
   如果热继电器的铭牌还在的话,看一下热继电器的型号和规格,确定是不是5A的。
   再者,看可否把热继电器调整到手动复位位置,以判别是否为热继电器动作(按描述,应当是的)
   测电动机工作电流。

网友E:
你测一下实际的电流,来调热继电器的电流吧!

楼主:
难道热继电器上的旋钮刻度不能代表它的额定电流?

网友F:
5kW电机,功率因数0.85?是不是太高了,另外你的公式里还差一个效率没算进去,所以实际电流应该在10A左右的。热继应该是小了。还有排烟机的电机功率要看铭牌数据为准。

网友G:
出现的问题,你都分析出来了,还多虑什么?更何况还计算了。

网友H:
换10A的热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I:
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应该为10A左右。也可能此电机没有全功率输出。

网友J:
9楼正解。

网友K:
同意3楼的说法,一切已实际为准

网友L:
有什么好讨论的,看一下电机牌上的额定电流,选一个合适的热继电器换上不就行了。

网友M:
你确定是热过载保护器动作没有,量一下工作电流是多少,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换对应的热过载保护器。

网友N:
热继电器是小了

网友O:
还是用表测下实际电流值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