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0):
软件界面显示:你选择的通讯埠不存在,请确认通讯埠代码是否正确!

硬件连接,使用USB转RS485,型号为捷瑞2201A,与电脑连接后,经测量2201A的A,B端口,A为+,B为-,所以A端口接变频器的4(SG+),B端口接变频器的3(SG-)。

开始是手动设置,变频器设置:P88,通讯地址,01;  P89通讯传输速度,01(9600);P92,通讯数据格式,MODBUS ASCII ,数据格式《7,N,2》这样无法通讯,改用过自动也是无法通讯。

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所用软件是台达VFD soft1.40

网友A:
检查COM口选择是否正确

楼主:
COM 是对的,问题查出来了,呵呵

网友B:
问题查出来,也不说一下?

楼主:
呵呵,说一下,是USB-RS485转换线的问题,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