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0):
PLC控制柜,电机线烧了,我换后,通电试量电压,发现热保护继电器也烧坏了,就换个热保护,完后,我把热保护器按钮按下,想测下按钮的2/4/6相电压,因为线从热保护的2/4/6出来后直接接到接触器上了,此时接触器是粘合的,所以电机直接就启动了,在我没按下启动按钮时电机就转了。以上意思就是说:之前线烧,是因为电压不稳定,导致热保护烧坏,接触器粘合,而我只换了电机线和热保护,换热保护按下热保护按钮后,(注意不是柜子启动按钮)电机直接启动了,这个容易理解,因为接触器是粘合的嘛,所以电机就启动了。后来我又换了个接触器,在换接触器过程中,接触器上有A1/A2,13、14、1/3/5/2/4/6这几个点,大家都知道的,A2上接3根线,一根是220零,另两根是接柜子上灯的,一个是总电源灯,一个是指示灯。13上接的是柜子上的启动按钮上的X1。当时我把13上的线也就是说启动按钮上的线接到A2上了,A2上的220零线接到13上了,通电时,按钮直接就响了一下,我不敢用爆来形容,爆就说明按钮不能用了是吧。当时热保护器就跳了,后来我把线换过来后,再按启动按钮,没一点反应。当时我怀疑主要有以下几种可能:1电机烧毁,若是电机毁的话,之前没换下来粘合着的那个接触器时电机就不会转了,所以,电机烧毁,排除。2按钮烧毁,用万用表欧姆档量了,随意选了个档,按下按钮后,阻值显示0,说明按钮是通的,没坏。然后我就量接触器上所有接线点的电压,除了13上的电压是45V,用一只笔点13,另一只点220零线,13上显示是45V,其它都正常,虽然有几个点不到220,也是200左右。因为13上的线出来接到柜子上的启动按钮X1了,所以X1的电压也是45V,但启动按钮的X2是200V左右。这就说明是13和按钮上的X1的问题了吧。我只能分析到这里了,请大家帮忙看下,到底该怎么处理,着急,今天怎么得把问题解决掉。请各位赐教。以上分析的哪地方有错误给指正下,我想知道我测试按钮的方法对不?

楼主:
这里把相关图附上

网友A:
换上坏掉的元件,重新按正确图纸接线不就行了吗

网友A:
这图纸简单易懂,换掉坏元件,重新接线吧

楼主:
现在基本锁定问题:因为当时把13上的线和A2上的线接错了,原来13应该接的是启动按钮SBO-1,当时把SBO-1接到A2,220零线接到13了,而A2是从热保护器QM6上引下的线,当时像小炮蹦了一声,热继电就跳了。刚才又量了下,柜子按钮上一共有SBT(停止按钮)、SBC(急停按钮)、SBO(启动按钮)三个按钮,从热保护QM6上出来一根线到SBT-1,再从SBT-1到SBT-2,再到SBC,最后到SBO。我量的SBT-1电压时220V,但从SBT-2就不正常了,从SBT-2到SBO-1都是110左右,从SBO-2出来的电压基本没有,难怪无法启动。我现在断定是停止按钮被烧毁了,量它电阻,按下停止按钮也是没一点动静。我现在想确定的是用欧姆档测电阻时,是用任何一个档都行还是用最小的那个挡,另外,常开触点测量时,需要按下,常闭就不需要了吧,阻值范围在多少内算是正常的呢,总不会很严格的规定超过1.0按钮就不正常了吧。我分析的对不,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呵呵,原来我不会上传图纸,留个邮箱吧

楼主:
现在知道按钮被烧毁了

网友B:
45V电压,是如何测得的,按下了起动按钮没有;
   热继电器辅助触点,是串在按钮一端、还是接触器线圈一端;检查热继电器辅助触点的情况。
   控制回路,有无熔断器、开关,若有、检查其情况;
   暂时想到的,只有这么多。

网友B:
呵呵,楼主已经找到问题了,好;
我回复慢了点,也分析得不对。

楼主:
邮箱
657759309@qq.com

楼主:
45V电压测量时,按不按启动按钮都一样,按钮没起作用。热继电器辅助触点是挂在热继电保护器的旁边的,用表量了,是通的,没问题。控制回路没其他开关,我重新量了下,就是柜子上的按钮电压不正常,原因应该是烧毁了,我按时手感都不对劲,用欧姆档测量时,按按钮没反应。我想问测按钮阻值时,阻值范围多少算正常?

网友C:
线接错了造成短路,检查按钮好坏直接用电压档测量,不按时应是220V,按下时为零。要检查接线有没有接触不良。图纸上也没有热继电器接点呀!

网友D: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感觉你是接错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