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0):
请问组态王通过232BD与FX2N通信时,在PLC程序里设置D8120的通信格式后,还需要编RS指令吗?如果需要的话,应该怎样编呢?希望有经验的高手能不吝赐教,最好能发段程序上来作为参考。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不用再用RS指令了,不然买个组态王有什么意义
这样的通讯设置,组态王的使用它的手册上应该有说明的

网友B:
不用了,直接在组态哪里设置联接的是FX2N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的帮助。
我看过组态王的手册,上面只是说在PLC程序需要设定D8120和D8121。但是我看过232BD的使用手册和FX2N的通信手册,里面说得就比较复杂,还需要对M8122和M8123置位和复位等。所以感到困惑。是不是在一般的程序前面加上对D8120和D8121的设定就可以了?万分感谢!

网友A:
要看组态王的手册中介绍和三菱通讯连接的部分,不要管三菱232-BD方面的介绍
没用过这个,但我想应该和触摸屏用的方法差不多

网友C:
哎.不需要... 你只要选对驱动 就行了.具体选哪个驱动,看看帮助...

切记 两边的参数要一致..

楼主:
以上各位说的很对,该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D(2011-03-15):
楼主能发一个组态王的案例来看看吗

网友E(2011-05-27):
请楼主将此解决过程不吝贴出!谢谢!

网友F(2013-05-02):
就是用FX2编程口驱动

网友G(2019-06-29):
回复 楼主:
kingview+fx2n-232bd 我这里通讯不上你是怎么做到的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H(2019-11-04):
回复 网友G:
最近也碰到了这个  求层主大致说下怎么解决的 谢谢

网友G:
回复 网友H:
问题解决了吗?没解决的话再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