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0):
OEMAX NX70 PLC继电器输出模块输出点接中间继电器线圈,由中继控制220V的真空电磁阀,输出点每秒输出4次信号,24小时连续工作, 输出模块输出点老是烧坏,在不换模块的情况下该怎么处理?应该加上什么保护,防止输出触点再次烧坏?

网友A:
进程序看看有没有备用输出点,如果有,直接改到备用输出点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样的动作频率,还是用晶体管的好
继电器的寿命很容易就到达了

网友C:
输出频率太高,电流允许的话还是选择 晶体管 吧

网友D:
这个频率应当用晶体管的型号;
这个与三星的N70是一样的;
模块可以通用;

楼主:
在中间继电器的负载上加浪涌吸收器或是在线圈二端并个二极管会有用吗???

网友E:
可以选用小一点容量的中间继电器,使线圈的电流降低并加上续流二极管。

网友D:
这种PLC输出模块本来就有带保护功能的继电器输出模块;
但继电器是有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