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0):
我厂扩建装机容量1000KW要选取多大的主变容量??谢谢!!!

楼主:
10KV变400V的.

网友A:
1000KW是同时用吗?

网友B:
这个问题估计很难回答,因为变压器的选择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负载的性质,设备的使用情况,将来的扩容计划等等。这些你都没有说,建议你网上找找资料自己慢慢算吧!记住,尽量选大一点免得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厂扩建装机容量1000KW要选取多大的主变容量??谢谢!!!

是扩建以后装机容量总共1000kW吗?
您的装机容量是如何计算的呢? 将所有设备的容量累积起来的吗?
一般来说, 装机容量要乘以应用系数和同时系数才是最终的负荷, 这个最好找专业的人员帮你算一下" 计算负荷" 或者, 如果你自己有经验的话, 可以根据以往的经验估计一下总系数.
比如, 我们工厂的总装机容量一般是乘以0.4的系数, 如果是1000kW的装机容量, 乘以系数0.4 =400kW, 按0.8的功率因数折算, 需要400/0.8=500kVA的容量, 考虑应使变压器工作在75~85%的负荷效率比较高, 应该选择500kVA/0.85=588kVA容量的变压器, 按变压器的标准规格, 选择630kVA.
这是根据经验的简易算法, 这个经验系数是应用系数和同时系数的乘积, 根据行业的不同而不同, 如果是机加工行业, 系数0.4已经很保守了.
祝你好运!

网友D:
只要设备不是同时满载运行,630KVA就能够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是总共容量啊!

网友E:
8楼的老师,是不是有专门的算这个的公式啊,有没有相关手册啊!

网友F:
这个主要看设备同时使用率为多少,如果对你单位工艺流程熟悉可以估算一下。象我们供电的有一家木制品加工厂,设备总容量有180KW左右,但一般情况下电流只有80A左右,最大时也不超过120A,也就是约60KW左右。即同时率只有33%。

网友G(2015-02-20):
总的功率为1000KW乘0.8的功率因素=800KVA,如果低压在加补偿的话功率因素可以取到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