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0):
台达变频噐1.5KW通电15分钟听到继电噐动作屏幕才有显示,是不是充电电阻变大了?谢谢!

网友A:
楼主可以测量检测一下,这个故障很容易检查的.
可能是充电电阻阻值严重变大了.从变频器的主接线端子可以测量出来.

网友B:
电源有问题,充电电阻可能性不大

网友C:
看一下开关电源刚通电时是否工作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回复,会是启动电阻?

网友D:
支持三楼的  充电电阻可能性不大  你先换下充电电阻试试也行 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E:
是33UF/35V电容坏了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