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0):
我现在的公司正在建设, 规划了一个35kV用户变电所, 现在初步设计结束, 我发现设计要求中变电所自动化是按国家电网系统变电所的自动化要求设计的, 自动化系统中必须使用一套SCADA系统对变电所进行监控, 并通过通讯屏与上级变电所通讯.
我的问题是:

1 这种设计比较复杂, 自动化程度较高, 因此造价高, 用户负担重, 需要增设SCADA软硬件系统, 需要增加复杂的通讯屏, 需要辐射专门的光线通讯线路(双路, 估计要组成冗余的系统);
2 虽然是按无人电站设计的, 但当地要求我们委托35kV变电所运行管理, (6个运行工);
3 另外我担心电力公司通过通讯功能实现保护器参数的遥调; 以及遥控所有35kV及10kV断路器的分、合;

现在向大家咨询一下, 国家有没有具体规定用户自备35kV变电所是否可以简化设计, 不使用大后台自动软件, 而只使用触摸屏等简单易用的小后台软件, 只通过无线通讯将电量信号传递给上级变电所?

行, 或者不行, 有没国家的具体规定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只通过无线通讯将电量信号传递给上级变电所恐怕不行,35KV所上级调度必须要变电所开关位置信号。
你担心电力公司通过通讯功能实现保护器参数的遥调; 以及遥控所有35kV及10kV断路器的分、合这不大可能,保护参数的整定须有保护定值单为准,不可随便更改。各开关的分合须通过调度令在现地实现。
我们的开关站采用何种设计电力部门无具体规定,但要求有通信接口,须上传各电量参数、开关位置信号。只要求遥测遥信,无遥控遥调要求。

楼主:
谢谢小笑笑的答复, 请问您是做设计工作的还是用户站维护工作呢? 我最担心的是遥控功能, 怕将来断路器莫名奇妙地分闸.

网友A:
我用户站搞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