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0):
各位,PLC控制柜内,之前电机线被烧毁了,原因应该是电源电压不准,烧毁热保护继电器了,热保护线直接出来就接到接触器了,然后有接触器接到电机,电机线烧后,我检查热继电器保护也烧了,接触器被粘合,没跳,所以我换了个接触器,型号跟原来的不一样,,原来是230/50HZ,换成了60HZ的,辅助触头跟原来的也不一样,原来的就只有53/54两个接点,这个有好几个,换上后电机正常运转,但是接触器噪音老大,嗯嗯响,我先让柜子运行了,我考虑是不是因为我选型不对,导致噪音大,或者是选型没错,只是接触器本身的问题? 噪音大会不会导致电机线又被烧毁?接触器底座的规格都是35乘50/60  34乘48的,卡到导轨上时我砸感觉换上这个卡的松呢?我感觉选型上没问题,选个大点的,不是更能支持运行么,主要是接触器本身可能里面有触头松了。

网友A:
接触器内部的线圈铁芯上的短路环断了,所以才会发出很大的噪声.

网友B:
接触器本身的质量问题,不影响电动机运行。另:最好使用50HZ的。

网友C:
中国的电压频率是50HZ的

网友D:
看了LZ的帖子怎么是热继电器在接触器的上口。不过我觉得是热继电器有问题,线路都烧了热继电器竟然没动作,没把接触器断开,接触器线圈的电源应该是来自热继电的常闭点的吧。我觉得你还是用50HZ的吧,咱们国家都是50HZ的电源。最主要的还是要试验一下热继电器的动作情况,看能不能断开接触器。如果二次回路能单独运行的话,直接点热继电的试验按钮看能不能断开接触器,要是你的负荷不大的话也可以直接点热继电器的试验按钮,用个长点的起子或者木棒。接触器噪音大应该是接触器的问题,让接触器来回的多吸合几次可能就好了。

网友E:
是不是接触器线圈电压不合适啊!

网友F:
60HZ的,不响才怪~!

网友G:
原装的施奈德比较容易吸潮,潮湿天气慎重考虑

网友H:
顶一下8楼,受潮后问题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