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0):
为什么没有投电容,功率因数能投过    今天抄表有功600多度无功1000多度

网友A:
你去检查一下补偿电路不就明白了,和必要问那?

网友B:
没有投电容,功率因数太低了。
建议如楼上;另外,“能投过”没看懂。

网友C:
电容不投,一般是控制器出问题。可以检查一下控制器。如果以前都不投,就要检查一下电流信号与电压信号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