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1):
请教各位大侠,是不是涉及到模拟量控制的都要用到PID控制?最近学习PID,应用场合还不是很清楚,谢谢

网友A:
PID是过程控制,应用于调节控制系统,而控制有模拟量控制,也有数字量或开关量控制。

网友B:
楼主 我问你,.我去北京一定要乘飞机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