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1):
PLC和电脑连接后,写入或者读出程序时,需要连接PLC的220伏电源吗?

网友A:
楼主是搞单片机的吧? 烧单片机的程序可以不要. 但是PLC 必须的要!

网友B:
PLC的电源是要的

网友C:
电源,必须的

网友D:
呵呵;没电,PLC不工作,它接收什么;

网友E:
PLC必须接上电源。

网友F:
学习了,这么简单的啊

网友G:
但是一定要注意,先把通信电缆连接好后,再接plc的电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但是一定要注意,先把通信电缆连接好后,再接plc的电源。
是啊,一定要这样。

网友I:
要的,要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但是一定要注意,先把通信电缆连接好后,再接plc的电源。
是啊,一定要这样。

可以先通PLC电源再接通信电缆也是一样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呵呵;带光电隔离的这样一定是没问题的;
那种自制的最好不要带电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