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1):
AB 500PLC的中间继电器用什么字母表示啊,三菱的中间继电器是M,LOGIX 500的是什么啊。麻烦告知。

网友A:
位文件  B

请阅读SLC500编程手册第一章。

楼主:
哦哦,谢谢了,我找不到那个编程手册。我看PLC上B只有3/0到3/15,只有16个继电器点吗?第一次用AB PLC,很多不熟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了,我找不到那个编程手册。我看PLC上B只有3/0到3/15,只有16个继电器点吗?第一次用AB PLC,很多不熟悉。

新建B文件,B4/0~15,B5/0~15……B255/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