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1):
要求电机运行1分钟后停止3分钟 停止时间内不允许再次启动
不知道一个时间继电器是否可以实现  因为对时间继电器型号不太了解 不知道是否存在延时吸合、断开一体的时间继电器
所以想用2个时间继电器  利用延时吸合和延时断开实现以上功能

网友A: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好,控制好点

网友B:
好像没有听说过有延时闭合,延时断开一体的!

网友C:
延时闭合,和延时断开, 一体的,肯定有,只不过那延时闭合断开不是同一个触点而已,是分开的两个,

网友D:
有单延时和双延时的。用双延时的就可以。一个常开、一个常闭。
同时还有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的。
比如通电延时的就是启动后开始1分钟延时,常开点接通,电机转。同时常闭点闭合。之后电机停止,有开始3分钟延时后有重新开始。循环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