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1):
+5V三端稳压输入9V  且三端稳压两端电解电容全部替换
后换为微压差三端稳压也不行,用不了几天可能再次报警

楼主:
原因已经差清楚 电流互感器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因已经差清楚 电流互感器问题
是电流互感器坏掉吗?坏电流互感器报CPU故障,也真是有点新鲜.

楼主:
三台都是这个问题
全部拆下来开机 正常
后一个一个安装后运行半小时,什么时候出问题就是刚安装的传感器故障

三台都是传感器故障,估计传感器在变频器没有运行 的时候有输出波动就报CPU.1故障

网友A:
噢,可能是这个原因.一般变频器,互感器有故障,变频器上电后未起动前,报OC或故障.
也碰过上电后过电压故障报OC故障的.
这是软件设计者思路的不同了.
但使用者或维修者,往往被搞得一头雾水啊.

还有,就是谢谢楼主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