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1):
一台抓斗行车,抓斗升降电机、闭合电机都是110KW,转子采用四级电阻降压启动,想问,电阻每级切除时间设定为多少秒合适?

网友A:
先按4、3、2、1设定。

网友B:
转子串电阻起动的目的是降低起动电流,因此可在定子电路中装上电流表,起动时电流表指示很大,但会下降,到不再下降时的时间,就是切除第一级电阻的时间。切除一级电阻后,电流表指示又会很大,同样会下降,到不再下降时的时间,就是切除第二级电阻的时间,以此类推,直到切除四级电阻。这样记录到切除电阻的时间后,就按这个时间去整定相应的时间继电器。

楼主:
有没有通用的方法?我们初步设定值为1秒行不行?感觉按4.3.2.1.启动时间较长,行车工抓不起料,影响生产

网友B:
其实你这个问题根本不要去考虑时间,而由操作工实际掌握,操作手柄分四档,抓料时用最低档,抓住后才逐步升档。当然为了避免野蛮操作,可以设定最小升档间隔时间,就是我上面讲到的四级切除时间。但这样控制电路会很复杂。

网友C:
2秒吧,我这边有一个90KW的卷扬机,也是切换电阻的,设定是2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