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1):
调速柜中有关590C的设定
一、 硬件设定
1、 翻开欧陆面板下盖,将电枢电流IA CAL 设定成所配电机的电枢电流大小。(由左到右为百位、十位、个位)
2、 将励磁电流IF CAL设成与所配电机励磁电流大小。(由左到右为十位、个位、十分之一位)
3、 将电枢电压VA CAL设为450V,即将拨盘开关上端两个拨向右端,下端两个拨向左端。
4、 测速反馈板的设定:依测速发电机在达到额定转速时所发出的电压值,在测速板上将拨动开关对应设定好。
二、 软件设定
说明:翻开欧陆控制器上盖,可见到两行字的显示屏和四个按键,↑向上翻、↓向下翻、E退出、M进入,在以下的叙述中,皆为第二行显示内容。按按键时要快速轻点,不能连击或无效。
1、 斜坡设定:
按M键 显示DIAGNOSTZCS(诊断功能)
按↓键 显示SETUP PARAMETERS (参数设定功能)
按M键 显示RAMPS(斜坡设定)
按M键 显示RAMP ACCEL TIME (上升斜坡)
按M键 显示X .X SECS (上升斜坡时间)
按↑或↓ 设为3.0 SECS (3.0秒)
按E键 显示RAMP ACCEL TIME (上升斜坡)
按↓键 显示RAMP DECEL TIME (下降斜坡)
按M键 显示X .X SECS (下降斜坡时间)
按↑或↓ 设为3.0 SECS (3.0秒)
按E键 显示RAMP DECEL TIME (下降斜坡)
按E键 显示RAMPS
2、 励磁控制设定:(由RAMPS 开始)
按↓5次 显示FIELD CONTROL (励磁功能)
按M键 显示FIELD ENABLE (励磁功能控制)
按↓键 显示FLD CTRL MODE IS (励磁控制方式)
按M 键 显示VOLTAGE CONTRDL (电压控制方式)
或者显示CORRENT CONTROL (电流控制方式)
按↑键或↓让屏幕显示VOLTAGE CONTRDL (电压控制方式)
按E键 显示FLD CTRL MODE IS (励磁控制方式)
按↓键 显示 FLD VOLTAGE VARS (励磁电压控制变量)
按M键 显示 RATIO OUT/IN (设定值)
按M 键 显示XX .X %
按↑键或↓键 调为47.0%
按E键3次 显示为FIELD CONTROL (励磁功能)
3、 速度环设定(由FIELD CONTROL 开始)
按↓键 6次 显示SPEED LOOP (速度环控制)
按M键 显示PROP. GAIN
按↓键 4次 显示SPEED FBKselect(反馈方式选择)
按M 键后一般有两种显示
ARM VOLTS FBK(电压反馈方式)
或 ANALOG TACH (测速发电机反馈方式) 按↑键或↓键 选择显示ARM VOLTS FBK(电压反馈方式)
或 ANALOG TACH (测速发电机反馈方式)
按E键 2次 显示 SPEEO LOOP
4、 防干扰功能(由SPEED LOOP开始)
按↓键 显示STANDSTILL(防干扰)
按M 键 显示STANDSTILL LOGIC(防干扰状态)
按M 键 显示ENABLED (打开)
或DISABLED (关闭)
按↑键或↓键 显示ENABLED (选择打开功能)
按E键2次 显示STANDSTILL(防干扰)
5、 参数存贮(由STANBSTILL 开始)
按E键2次 显示MENU LEVEL (原始界面)
按M键 显示BIAGNOSTICS(诊断功能)
按↑键3次 显示PARAMETER SAVE (参数存贮)
按M 键 显示UP TO ACTION
按↑键 显示SAVING变成FINISHEP(存贮完成)
按E键2次 显示MENU LEVEL (原始界面)
注意:当改变一次参数设定时,就必须存储一次。
6、 电流环自整定(由MENU LEVEL原始界面开始)
在现场所有电路和电机都接好后进行
按M 键 显示DIAGNOSTICS(诊断)
按↓键 显示SETUP PARAMETERS (参数设定)
按M键 显示RAMPS(斜坡设定)
按↓键14次 显示CURRENT LOOP (电流环设定)
按M 键 显示COR LIMIT/SCALER
按↓键4次 显示AUTOTUNE (自动调节功能)
按M 键 显示OFF
按↑键 显示ON
此时送590C主电路并运行,此时励磁无输出,略有电枢电压,有摆动的电枢电流,约过20—40S 后主电路自动断开,显示OFF,按E键4次 ,退回到原始界面,再存贮一次,就全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