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1):
菜鸟问题  现手头有一台达可编程控制器,不知用台达触摸屏软件制作简单的程序跟PLC联动一下试试,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在线模拟.

楼主:
我用一只按钮做开,一只按钮做关。开按钮MO,关按钮M1。不知宏是不是这样写BITON。M0 BITOFF。M1    然后不知怎操作了,望赐教,谢谢。

网友B:
需要硬件啊

网友C:
   我之前未用过触摸屏软件(第一次看触摸屏的东西),今日特意找到ScreenEditor_1_05_82试了一下,用M0、M1控制Y0的通断,没有用到宏,就可以在线模拟;PLC是ES2。
   呵呵,我暂时还不知道 宏 怎样编写及其用途。
   但我也不知道,试的是否合理;也不知道是否理解了楼主的意思。

网友D:
用软件模拟;

楼主:
触摸屏和PLC都是台达的,离线模拟行的,可接上PLC试为何没见动作啊

网友E:
触摸屏和PLC先连接好!!分别写文本和程序,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