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1):
那位专家能给帮我解释一下防雷接地、电力网的接地、和仪表的接地能不能公用,能不能相互连通???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帮你顶一下!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帮你顶一下!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C:
电工书上就有,翻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防雷接地一般与电气设备的接地装置大体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所有材料的规格比一般接地装置要大。
工作接地:将电气回路中的某一点接地(如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的接地)成为工作接地。
保护接地:将电气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外壳与接地体相连接成为保护接地。
保护接零:将电气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外壳与保护零线相连接称为保护接零。
另外还有重复接地等。。。。

楼主:
这三个接地能不能共用?

网友C:
不能!
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零时可以代用。

网友D:
避雷接地和工作接地不能用同一接地装置,仪表的地不太清楚。

网友E:
要分别接地,万万不能接在一起,否则会出事故的

网友F:
不能接在一起

网友G:
你把接雷的线接到保护线上等打雷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H:
以前在考上岗证的时候我记得他们要求的电阻规格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I:
是根据设备或建筑物而定。

网友J:
除了仪表接地不能连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