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1):
有时会碰到1条MODBUS总线,却要同时被2台或者多台MODBUS主设备访问的情况,让人很讨厌。
有了TG900,问题变得简单了。请看下图

TG900提供三个串口,一个串口比如3从MODBUS总线读数据,另外2个串口,可以用MODBUS协议读取串口3读取的数据,也可以通过MODBUS TCP读取数据。

网友A:
TG900协议转换器设备,有时间的话,想看看其资料;对通信什么的,不知我是否,还能理解得了。

网友B:
转tcp的很多啊,这样的设备从500元/台到3000元/台都有.孰好孰差良莠不齐.关键是看稳定性.

楼主:
转TCP的是有。但是同时多台设备访问不冲突的,好像没有
我们实际上其中1个串口作为MODBUS主设备,把下挂设备的信息读进其内存。然后其它的串口作为MODBUS的从设备供上位机访问的。MODBUS TCP也是一样的

楼主(2010-11-18):
呵呵,没啥。有时候爱好是最主要的

楼主:
自己顶顶自己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