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IV/IU检测

楼主(2010-10-11):
康沃37KW变频器,电流检测IV和IU相电流经放大后,送入CPU的电压是正常情况下是几伏?

网友A:
一般CPU的A/D转换基准为2.5V,送入CPU的信号电压一般为2V以下(或左右),过流情况下,有嵌位措施,最高不超过5V.
这是指一般情况,机型不同,信号电压的幅值会有差异的.如有的机型,额定电流可能对应信号电压为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