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1):
一只11KW电机额定电流22A,功率因数0.8,运行电流21A,如果功率因数提高到0.95电流会降低多少安?谢谢!

网友A:
已知额定功率、额定电流、额定功率因数;但额定电压、额定效率不知道,只有估算了。按照电机功率平衡方程式计算。

电流 = 额定功率 / (额定电压×额定功率因数×额定效率×1.732)

网友B:
17.6A

网友C:
我觉得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应该要先了解一下功率因素的问题,电机的功率因素是由其本身的工作参数决定,由其设计的时候各项参数已经确定了它的功率因素值,现在我接触过最高功率因素的电机也就是0.94,是最新的进口节能电机。按照楼主的理解,好像是提高了电网的功率因素便能提高电机的效率,降低了电机的损耗电流,我觉得是一个错误的理解方法,电机本身的功率因素只能去到0.8的话,就算电网提高到0.95,你的电机也只能去到0.8.,不可能再提高了,这是因为电机的材料,设计参数,工作状态决定了的,不是改变外部条件便能提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应该要先了解一下功率因素的问题,电机的功率因素是由其本身的工作参数决定,由其设计的时候各项参数已经确定了它的功率因素值,现在我接触过最高功率因素的电机也就是0.94,是最新的进口节能电机。按照楼主的理解,好像是提高了电网的功率因素便能提高电机的效率,降低了电机的损耗电流,我觉得是一个错误的理解方法,电机本身的功率因素只能去到0.8的话,就算电网提高到0.95,你的电机也只能去到0.8.,不可能再提高了,这是因为电机的材料,设计参数,工作状态决定了的,不是改变外部条件便能提高。
说的非常正确!

网友E:
总功率 需要系数 功率因数 计算电流
11 0.80 0.95 14.07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只11KW电机额定电流22A,功率因数0.8,运行电流21A,如果功率因数提高到0.95电流会降低多少安?谢谢!
最多能降低2-3个安培吧。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F:
4楼说的有道路

网友G:
也支持一下3楼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应该要先了解一下功率因素的问题,电机的功率因素是由其本身的工作参数决定,由其设计的时候各项参数已经确定了它的功率因素值,现在我接触过最高功率因素的电机也就是0.94,是最新的进口节能电机。按照楼主的理解,好像是提高了电网的功率因素便能提高电机的效率,降低了电机的损耗电流,我觉得是一个错误的理解方法,电机本身的功率因素只能去到0.8的话,就算电网提高到0.95,你的电机也只能去到0.8.,不可能再提高了,这是因为电机的材料,设计参数,工作状态决定了的,不是改变外部条件便能提高。
      这才是硬道理,

网友B:
如果电容补偿是集中补偿的,电动机电流不随功率因素变化而变化,如果是将补偿电容装在电动机端子上(就地补偿),输入电流就会减小。

网友I:
外部的功率因数只能和电网节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