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PC_Access_V1_0_4_10_SP4出错怎么办?

楼主(2010-10-11):
安装PC_Access_V1_0_4_10_SP4出现下图的提示,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请安装原版软件后再行进行补丁包的升级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安装原版软件后再行进行补丁包的升级安装。
Regards
谢谢,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