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2):
电饭锅开关按不下去,什么原因?

网友A:
开关坏了,!同感!

网友B:
是按不下去还是按下去吸不住?前者开关坏,后者排除开关问题就是磁钢坏。

网友C:
很久以前的一个电饭锅也出现过类似的状况。
是把什么都弄好了,在按的时候按不下去。但是如果先按开关,再放内胆,这时候,开关不会再跳上来。
如果楼主情况一样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D:
是不是只保温不煮饭,是开关控制的那个触点在你按下去后不能接通

网友E:
应该是接触片变形了

网友F:
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磁钢没有磁性了,二是磁钢脱落,这两个原因都会导致开关按下后会马上弹起来的。三是开关在电饭锅内部被卡住了,无法按下(或者面板受热变形卡住开关也无法按下的)。四是有的电饭锅必须要把锅放入才能按下开关的,否则一松手就会弹起来的。

网友G: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H:
放内胆,如按不下去就是开关坏了

网友I:
6楼的详细讲解。

网友J:
本人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K:
开关按不下去,是否是指把锅放入后按下开关,一松手开关又弹起来了?最容易忽视的是锅的问题,因为电饭锅的加热盘都是凸的,有一定的弧度,所以锅底也不是平的是略向内凸的,时间长了,由于洗锅的原因,会使锅底变形,即向内凸的变成了接近平的,这样就出现有锅但按下开关一松手开关又弹起来的故障,处理起来很简单,在锅底用手掌压几下使锅底略向内凸,这样试上几次,就可以煮饭吃了。

网友L:
电饭锅开关在冷态下,按下去不能自锁自行弹起,先看一看锅底是否变形不能可靠接触加热盘,如正常就是开关总成坏。

网友M:
这个不难,它就是杠杆和磁钢,还有两个弹簧,慢慢研究,动动手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开关按不下去,是否是指把锅放入后按下开关,一松手开关又弹起来了?最容易忽视的是锅的问题,因为电饭锅的加热盘都是凸的,有一定的弧度,所以锅底也不是平的是略向内凸的,时间长了,由于洗锅的原因,会使锅底变形,即向内凸的变成了接近平的,这样就出现有锅但按下开关一松手开关又弹起来的故障,处理起来很简单,在锅底用手掌压几下使锅底略向内凸,这样试上几次,就可以煮饭吃了。

我认为这个答案适合我,因为前几天我用锅的内胆活面了,可能给压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