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2):
有设备是同一变频带动,开启后,明显的一台起速就慢,达到转速后用双手用力 抱住电机轴上的定子,电机就不转 了,请问各位老师,同样的一个变频带动的两台电机,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网友A:
电机缺相了

网友B:
电机轴上的定子,是什么呀!定子怎么报吧?
变频器是一拖二?

网友C:
缺相或是相线连接不好

网友D:
是直流电机吗??
是不是有3根线?
3根线顺序不同会有3种情况?
1。正转   快速
2。正转  慢速
3。反转  快速

楼主:
电机是同步电机,设有前后轴承油雾润滑油管好冷却风管,就是我们常见的一台变频带几台电机的那种

网友E:
检测三相电流可知是否缺相,如果是同步电机还应检查励磁电流.确定是同步电机吗????同步电机没有启动力矩!!!!

网友F:
要是缺相变频器应该有报警吧

网友G:
检查电机的连接方式,是三角形还是星形。检查变频器的扭矩设置。

网友H:
应该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吧,

网友H:
如果是三相异步电动机,查电机绕组是否有断路,是否缺相,如没有问题,可能是电机转子断条

网友I:
可能是电机接线有问题,请详细检查,是Y接还是△接?

网友J:
可能是定子绕组的问题吧  不能确定还有就是缺相    7楼的朋友说变频器会报警那要看它是否有缺相报警功能

网友K:
电动机缺相或自身绕组故障。

网友L:
同步电机的转子是交流启动,直流运行,这个你知道吧?如果启动时你就用直流,那肯定转速起不来,它的励磁电路你检查了吗?

网友M:
转子绕组开路

网友N:
典型的缺相

网友O:
是否是电机已烧坏了?

网友P:
这个问题你要逐个排查,先看变频器设置参数是否符合电机参数,再查线路是否缺项或相序接反的现象.

楼主:
各位老师,怪我没有说清楚,我这里用的是永磁式同步电动机,因为带着两台电机,一台有劲,一台没劲。电机我是换的维修回来的啊,就是没劲。

网友Q:
如果是交流电机的话可能是转子断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