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2):
差压流量计流量变送器温度压力补偿一体化现场显示可电池供电
DMP9051现场显示差压流量温度压力变送器推出第2代
DMP9051差压流量变送器的革命电池供电超宽量程比1:1000差压流量多参量变送器高精度0.1级温度压力一体化DMP9051
DMP9051完全超越国外同类产品的新一代电池供电微功耗多参量/多参数变送器电池可使用3-5年,量程比1:1000

● 适用与所有差压流量传感器
● 可电池供电现场显示无须外接电源
● 全隔离输出超强抗干扰性设计,屏蔽一切干扰
● 可输出脉冲、电流(4-20mA)、485(modbu-rtu)信号(需外接电源)
● 自带温度压力传感器
● 气体、蒸汽自动温度压力补偿
● 量程比1:100 1:200 1:1000
● 精度 0.1级 0.2级 0.5级
● 气体可显示温度、压力、工况流量、标况流量等参数
● 蒸汽可显示温度、压力、密度、质量流量等参数

型号
DMP9051-A DMP9051-B DMP9051-C

联系方式:021-61725901 021-39197340 021-51872145 13761586957   QQ:455061983

www.ky-china.net
上海诺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A:
21日,钢材价格大涨情势继续发酵。

   《每日经济新闻》了解到,仅昨日(21日)一天时间,就有50余家国内各大小钢厂调价接近百次,除沙钢、永钢建材出厂价格报平盘外,众多钢厂均上调出厂价格,调整幅度主要在50元~80元/吨,最高至150元/吨。

   专业人士认为,此次钢价集体上扬的背后,并非国内钢厂的一次“合谋”,而是钢材市场的一次“歇斯底里”。

   超50家钢企上调钢价

   “昨天存了一车货,今天早卖了1小时就少挣5000元。”据邯郸线材钢贸商侯强介绍,7月20日,他以3800元/吨的价格存了40吨货,21日按3805元/吨卖出,后来线材继续涨价。“我是怕今天掉价,就直接甩了,现在后悔死了。”

   21日,“峰回路转”的钢材市场继续在价格上上演疯狂。

   “国内多家主要钢厂公布了钢材旬价格,包括沙钢、莱钢、重钢、八钢、昆钢、广钢、韶钢等50余家钢厂分别对带钢、建材、型材等产品的出厂价格做出调整。部分钢厂如厦门众达、凌钢等出现早晚各上调一次出厂价格的现象。”分析人士如是称。记者了解到,河北地区钢厂的调价较前一日大幅抬高,涨幅最高至120元/吨;北京市场建筑钢材价格大幅上涨,涨幅为70元~140元/吨;而上海市场建筑钢材价格也在继续攀升中。

   据兰格钢铁网钢铁信息研究中心市场监测显示,国内重点城市Ф25mm螺纹钢平均价格3926元(吨价,下同),较前日涨70元;国内重点城市Ф6.5mm高线平均价格为3982元,较前日涨48元;国内重点城市5.5mm热轧卷板平均价格为4069元,较前日涨56元。国内重点中心城市1.0mm冷板的平均价格为5143元,较前日涨53元。国内重点城市20mm中板平均价格4150元,较前日涨69元。

   钢市“久亏思变”

   “经过测算,我们前段时间已接近亏损边缘,宁可停高炉也不能再降价了。”安阳钢铁集团销售公司人士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如是表示。

   钢厂一度接近保底的状况,因近日钢材价格的猛涨有望得到缓解。上述钢企不愿具名人士表示,虽然安阳钢铁暂时还没涨价,但“目前的成交量的确要明显好于上周。”

   7月21日,河北敬业集团销售部副部长田书芳告诉记者,公司的部分钢材价格最近一直在上调,“现在成交量很好,钢贸商采购的很多。”田书芳表示,“虽然不知道钢贸商采购的具体用途,但对河北敬业来说是有市场的。”

   不过,市场有抄底的就有继续观望的,市场行情还谈不上皆大欢喜。

   这两天,中间需求的确明显升温,但终端需求一般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手。“用户一般选择提前购货,或者等价格稍微稳定后进行采货。”目前市场正接近于一种有价无市的状态,“买家不怎么买,卖家则不敢贸然出货。”

   “市场需求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尤其在冷轧方面,由于钢厂还有微薄利润,以至于减产意向并不强烈,后市冷轧库存仍然会居高不下,加上需求不旺,令钢价从基础上便缺少了持续上涨的动力。”另一位不愿具名的钢铁分析师如是表示。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虽然钢材价格因区域差异涨幅不等,但下游需求并无太大改变,更多是贸易商之间的换手行为。目前反应最为强烈的是上海市场,二线冷轧基价已经涨到4850元/吨左右,涨幅接近200元/吨,贸易商抄底情况较为严重。其他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出货情况反映较良好,但大都是贸易商在吃货。

   钢厂“合谋”涨价几无可能

   那么,此次钢价集体上扬的背后,是国内钢厂的一次“合谋”,还是钢材市场的一次“歇斯底里”?

   钢材价格大涨在之前已有先兆,上周唐山地区钢坯市场上调20元~30元/吨左右,“短期内利空消息出尽,各种利好消息开始出台,因为此前价格跌得太久,市场上稍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形成''一呼百应’的效应。”

   多位钢企人士和市场分析人士也纷纷表示,现在的市场并不是想拉价就能拉得起来,钢厂联合调价的可能性不大。“现在的情况是往往先由钢贸商提价,一些市场反应快的钢厂也跟着调价,钢厂想要控制整个钢材市场,几乎不可能。”有行业人士如是告诉记者。

   “目前因为价格出现上涨,钢材用户及一些小的贸易商,补库的确比以前多了。”兰格钢铁资讯总监马力如是告诉《每日经济新闻》。但他同时表示,目前仍不是需求真正好转引起的成交大幅放量,而是长期观望后被压制需求集中释放导致市场成交火爆。“这种所谓的集中采购很难长久,这批集中采购过去,如果用户钢材消化速度慢,下一次采购间隔时间会很长,难以支撑价格持续大幅上涨。”

   目前钢价已经处于底部区域,三季度将维持“底部抬高,震荡运行”。趋势是否发生变化,需要确认,最有可能的走势是反弹到某个位置后盘整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B:
都说钢铁一天一个价
现在真是一天多个价格=了

网友C:
太疯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