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2):
如题!谢谢!!!

是40V~50V量程!!!!!!!!
我已经把电压表改成50V量程了。不过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其改成最小40V 最大量程50V的。

网友A:
先计算一下表头的内阻值,得出表头工作电压,然后再来计算分压电路便可。

楼主:
不是太明白?如何计算分压电阻。是把表头的线圈去掉几匝?还是如何操作?

网友B:
打开表头!里面肯定串联了一个电阻!看看是多大的?就可以计算了!
你用修改成0--50V(40V)的??还是起点是40V,最大值是50V???

网友C:
多此一举啊。0-450V已经涵盖了40、50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多此一举啊。0-450V已经涵盖了40、50V.
呵呵,你错了,450V虽然是涵盖了40、50V这个段,但是由于450V电压表的量程太大,造成低段电压显示偏差较大是很正常的事,一般测量仪表,三分之二量程值是最佳的范围啊。。

网友D:
表头串联电阻计算
新电阻=原表头总电阻(需要测量)*(新电压/原来的总电压)—表头电阻(原表头总电阻—原表头内串联电阻)

网友E:
不愿计算的话,有一个懒法子.将原表头内部的降压电阻换为470k电位器,为表头送入50V电压,将可变电位器由阻值大往阻值小的方向调,直到表头满量程偏转为止.此时测出电位器的阻值,用固定电阻代换即可.
计算是测出表头线圈电阻,知道表头满偏转电流值(如1mA),进而计算出所串降压电阻的阻值来.
我有时也懒得测量和计算,就采用上面的法子,改过不少表头.
注意!表头上电前,电位器应在阻值最大位置,若在阻值过小的位置,容易烧坏表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愿计算的话,有一个懒法子.将原表头内部的降压电阻换为470k电位器,为表头送入50V电压,将可变电位器由阻值大往阻值小的方向调,直到表头满量程偏转为止.此时测出电位器的阻值,用固定电阻代换即可.
计算是测出表头线圈电阻,知道表头满偏转电流值(如1mA),进而计算出所串降压电阻的阻值来.
我有时也懒得测量和计算,就采用上面的法子,改过不少表头.
注意!表头上电前,电位器应在阻值最大位置,若在阻值过小的位置,容易烧坏表头.
使用分压法不是比串联法更加安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愿计算的话,有一个懒法子.将原表头内部的降压电阻换为470k电位器,为表头送入50V电压,将可变电位器由阻值大往阻值小的方向调,直到表头满量程偏转为止.此时测出电位器的阻值,用固定电阻代换即可.
计算是测出表头线圈电阻,知道表头满偏转电流值(如1mA),进而计算出所串降压电阻的阻值来.
我有时也懒得测量和计算,就采用上面的法子,改过不少表头.
注意!表头上电前,电位器应在阻值最大位置,若在阻值过小的位置,容易烧坏表头.
使用分压法不是比串联法更加安全?
分压法和串联法是一不是二.正所谓串联分压,是也.

楼主:
40~50V
是改成40V最大50V的

楼主:
改成最小40最大50的

网友D:
刚看清题目·,交流还是直流?直流的话串接几只稳压二极管凑成40v(其中一只要用锗管。做温度补偿),计算可就麻烦了,做实验的了。交流的话怎样消除二极管的非线性,我不会计算

网友B:
呵呵!如果是起点是40V,最大是50V,那么电压表头的量程是10V!如楼上所述串联一个40V的稳压二极管即可!!如果是交流表就要用两个稳压管及两个二极管!下面是参考电路!!交流表的稳压管要用39.3V稳压管!!

楼主:
改表头
谢谢大家

楼主:
如果照这样改完后,那么电压表的起始位置就是40V吗?也就是说原来0的位是是40V 最450的位置是50V?还是只在40~50V之间的电压其表头才动作。如果改成42V~50V量程的话,我就要串成42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照这样改完后,那么电压表的起始位置就是40V吗?---
是的
也就是说原来0的位是是40V 最450的位置是50V?--
是的
还是只在40~50V之间的电压其表头才动作。--
是
如果改成42V~50V量程的话,我就要串成42V的稳压二极管???--
是
先把表头改成10V的,再按给你的电路把稳压管连接好即可!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0/20 12:24:18编辑过][/colo

网友F:
450V虽然是涵盖了40、50V这个段,但是由于450V电压表的量程太大,造成低段电压显示偏差较大是很正常的事,一般测量仪表,三分之二量程值是最佳的范围啊.

楼主:
学习了
改好了,谢谢,也学习了。

网友G(2010-12-02):
精英仪表
qq:44459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