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MEM-1MBS問題

楼主(2010-10-12):
目前機台的CPU使用的是三菱Q06HCPU,記憶卡使用Q2MEM-1MBS的SDRAM,必須使用電池,由於機台使用數百筆
配方,利用記憶卡的R元件作讀寫交換位置,但是近來發生特定的位置區域會有讀寫異常,請問線上朋友們是否有遇
到相同問題,是否為記憶卡損壞還是CPU問題?

网友A:
电池电压先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先量一下;

電池換過新的,狀況一樣,而且發生的位置區域都固定在ZR###~ZR###,
這點就很不可思議,因為使用sram主要在於擴大register元件,而且發生的ZR
並沒有重覆到使用,是否還有其他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