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2):
平常用万用表只测量过电压、电阻。不知道怎么测电流!
如图中,如果测量电动机每相的电流该怎么测,万用表的两个表笔应该测量哪两个点呢?是两个表笔都搭在同一相上,还是一个搭在A相一个搭在B相?测量灯泡的电流是否是两个表笔搭在开关的两侧,还是一个搭在火上,一个搭在零上呢?

网友A:
大部分指针式万用表无测量交流电电流的功能。数字万用表最大能测20A交流电流。不管测交流还是直流都是将表笔两端串联在电路中。测电机电流通常用钳形电流表,不用和电机导线连接,直接将导线放在钳口中即可。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你可别乱来啊,一个表笔接A相,一个表笔接B相会造成相间短路的,后果很严重

网友C:
测电流是串联在电路中,但是测电机电流一般用钳形电流表

网友D:
万用表不是随便测电流的。

网友E:
现在测量电流都用鉗型数字电流表,直观、方便、准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测量电流都用鉗型数字电流表,直观、方便、准确!
同意思

网友G:
串联啊,这也不知道?

楼主:
我也知道可以用钳型电流表来测量电流,串联,是不是将表笔搭在图中电灯开关的两侧?

网友H:
用钳型电流表来测量电流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指针式万用表无测量交流电电流的功能。数字万用表最大能测20A交流电流。不管测交流还是直流都是将表笔两端串联在电路中。测电机电流通常用钳形电流表,不用和电机导线连接,直接将导线放在钳口中即可。

网友J:
把测电流档的万用表接入电路就和接个导线一样,直接接到火线和零线之间就是把一根导线接上去。直接的后果就是烧掉万用表,人被击伤。。。

网友K:
   回9楼:用钳形电流表测电流,是利用的电磁感应原理,不用串接在电路中;将钳口卡入导线即可。
   用万用表串接在电路中测电流,有时需注意由此对电路产生的影响。

网友L:
普通万用表可以测量直流电流500ma最大,并且是将表头串接于被测电路中;如果测量交流电动机的电流,建议使用钳形电流表。

网友M:
用万用表测试电机电流很危险地。

网友N:
串联啊,这也不知道?
祝你学业有成

网友O:
基本上不能直接测,直接测的后果是烧表。

网友P:
呵呵!

昨天受市安监局邀请到某地参加电工考证监考,在实操的考核中,就是有许多学员不懂得怎样测电流。

网友Q:
测测小电流还可以,大了都用钳表

网友R:
不要开玩笑了

网友S:
一般万用表不能随便测电流,如果测要串联,不能一个表笔测A相另一测B相那样容易短路,因为相当于一根导线了

网友T:
测电机电流的基本都是用钳形表的!

网友U:
测量电机用钳形表测量,不要用电表笔去试测,这样危险!
1.选择大的电流档,
2.用钳打开后让一根导线在电流表的钳内通过.只能是一根线.
3.要测A相则钳A相线,测B相电流则钳B相线,测C相电流则钳C相线,
4.测灯的电流时,则钳在与灯串联的那根绿线,也只能是一根.测灯时为准确一点,可将量程降低一档.
5.如果表开始显示一下,而马上又不显示时,则是量程小于实际上电线经过的电流.要加大档位.

楼主:
通过大家的讨论,我明白了,测电流时就把万用表看成一根导线就可以了。跟测量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V:
串联并联都搞不清楚

网友W(2010-11-19):
钳形电流表是利用电流互感原理来设计的,一个表笔接A相,一个表笔接B相会造成相间短路的,记住测电流只有串联在被测的线路中

网友X:
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的电流很小哦,基本是MA级别的,测量线路电流用钳形电流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