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2):
前几个月我发个了《惊!零线对地有100多伏的电压》,后来有不少网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由于太远,设备也不影响使用,所以我一直就没去看。
      前几天,我又接到电话,是另一个场站发生了零线有电的故障,具体表现为用电笔量零线电笔亮。我去了一量,竟有100多伏的电。但相电压都是正常的。由于故障是别人发现的,又以上报到公司,所以我不得不修了。这两个故障是一样的,都是出现了零线对地的电压。上次有个网友说是相线有一相对地短路。再次对他深表感谢。
    其实按常理来说,一个三相四线中性点接地系统是不会出现这种故障的。因为若是有一相接地,那一定会跳闸的,如果接的不严重,不跳,那零线是不会有电的。
      由于这次的故障很简单,我一拉下总闸,零线就没电了,不像上次,拉了总闸还是有电。
     于是我拆下零线,一路路的量线路对地的电阻,终于发现有一路线有接地现象。离奇的是接地电阻有几十千欧。远不是我想的几欧或百欧以下。这么大的阻值的漏电想必是很小的。因为漏电的线路中的电器还可以正常工作。那个32安的空开也没跳过。可见电业局的人在安变压器接地时是怎么施工的。
     而上次那个地方的故障是出在变压器到配电间的地下线路可能接了地,所以不上变压器上看的话,很难下结论。当时有很多网友说是零线断了,其实零线断了会出现零线带电,但跟这个是两码事。
        本想再去看看变压器的接地情况,后来看天色不早了,只好回城去了。

网友A:
还有就是看看接地线有没有有和大地接通。如果静电没有及时除去,那么静电就会积累到一定程度,到时零线就会和地线有电压了。

网友B:
对你的话我不明白:1"于是我拆下零线,一路路的量线路对地的电阻,终于发现有一路线有接地现象.你量的是上端开关到变压器这一段的电缆吗?
32A电流你们公司要用变压器吗?

网友C:
供电系统是哪种类型?

楼主:
32A是分开关。

网友D:
跟个帖
我遇过这样的故障,结果是中性点至接地桩的连接线(铝线),让人给剪了,让人哭笑不得,告知供电局,由他们处理了。

网友E:
如果没高压侧没接零序电流互感器的话,单相接地既不会跳闸,也不会有信号控制回路的动作的。接了零序互感器单相接地也不会跳闸,但控制信号回路一定有动作,比如掉牌,提醒值班人员注意。接零序互感器的作用就在与此。如果有两相接地的话,那就相当与相间短路的,那是很可怕

网友F:
以为是感应电呢

网友G:
你可以装上带漏电保护的空开,估计这种情况就跳闸了,应该是漏电了

网友H:
我也认为是中性线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认为是中性线有问题
楼上讲的没错,你在测一下线电压三相是否平衡。

网友J:
应该是没有彻底零地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