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模式喷泉

楼主(2010-10-12):
请按下图输入模拟运行OK了

网友A:
楼主介绍一下这个喷泉

楼主:
X0为启动输入,闭合一下后,M0自锁。如果X2不动作,则从Y0到Y12顺序逐个输出(每隔0.5秒,每次一个输出)。Y12动作完又从Y0开始,如此循环动作。
如果X2动作,则第一行区间复位不起作用。这样动作情况是:Y0--Y0Y1--Y0Y1Y2-----...---Y0Y1Y2Y3Y4Y5Y6Y7Y10Y11Y12---Y0--Y0Y1--Y0Y1Y2---循环动作。
X1为停止按钮,按动一下,系统停止工作。
最后两行程序没有作用,只是用于观察Y0--Y12的动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