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2):
计算机实验室有60台机子,用60A的1P+N带漏电保护的空开,分3路走线,但是没用多久,空开就跳闸,跳闸后直接无法合闸,只有把机子的电源线全部拔掉后才能合闸,但还是不定时(有时几个小时,有时几天)的跳闸,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怎样才能解决?

网友A:
先区分一下是过载跳闸还是漏电保护动作。过载跳闸后马上合闸合不上去,如果是漏电保护动作会有一个跳闸指示,按一下黑色的复位按键才能再合闸。

楼主:
每次跳闸后,小的黑色按钮都要跳起来,但把它按下去直接合闸都无法合上,都必须拔掉部分机子的电源才能合上,合上后,又插上机子电源就可以用一段时间。还有就是一路线的机子只有20台机子,用60A的空开,应该不会是过载吧?

网友B:
机子的功率是多少啊

网友C:
60A开关小了,按电力线路规定单相超过30A应该接三相五线制!一台电脑大约按350W算,大约计算60台X350W=21000W/220V=95A左右。测量线路电流看看吧!

网友D:
我遇到过,把微机电源接地按三组接地,要单独的接地极,如不行,加大漏保的漏电电流.  因微机开关电源谐波大易干扰漏电检测电路使工作不稳定.

网友E:
这应该是漏电引起的,或者是开关的质量不好,换一个开关试试,最好用大点的开关

网友F:
怀疑是开关小了

网友G:
首先要看你的实验室的电是否按正规接法接的,就是火线,零线,接地线,具体接错没得,如果没有接错,那就加大设置漏电电流然后OK!

网友H:
加大设置漏电电流然后OK!

网友I:
不要用漏电开关,三相不平衡或者电流波动就跳。不用漏电开关,一样起保护。

网友J:
前阵子,我们这的空开小,也是老跳闸,后来换了个大的就好了,是功率过载引起的

网友K:
谢谢了哦,学习了啊

网友L:
选择合适的漏电开关,电脑是不是联想的啊!是不是送电就启动啊!

网友M:
把微机电源接地按三组接地,要单独的接地极,如不行,加大漏保的漏电电流.  因微机开关电源谐波大易干扰漏电检测电路使工作不稳定.

就是火线,零线,接地线,具体接错没得,如果没有接错,那就加大设置漏电电流然后

网友N:
有漏电现象,仔细将查一下

网友O:
我认为是漏电早成的
把电源拔下,再一个一个插上

网友P: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开关坏了,

网友Q:
如果每次跳闸后,小的黑色按钮都要跳起来那说明有漏电现象,因为电脑的开关电源有较大的漏电现象。如按下后直接合闸无法合上,必须拔掉部分机子的电源才能合上,是不是送电后电脑就直接启动了,如直接启动的话哪启动电流过大造成断路器跳闸。而且你这个断路器带60台电脑已超过其额定电流应换大。或户箱里更改一下:总开关用100A的断路器,再用三个40A断路器分成三路。

网友R:
谐波?按楼上的方法应该不错。

网友S:
开关小 或接触不良

网友T:
换一个100 A的开关试试,应该没问题。

网友U:
如果是漏电开关reset按钮是否弹出如果弹出说明有机子漏电的情况,再查下电线有没有老化的地方。如果感觉比较麻烦可以直接换成热负荷开关也行,只是有漏电电流达不到一定值的话他不会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