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2):
用差压变送器测量流量。压差△P=25KPa二次表量程0—200T/h变送器输出4—20mA。
  求流量为80t/h  100t/h   对应的△Px值和电流值?
求详解,题中“压差△P”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这个差压确定了,相应的流量也确定了?
         △Px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作业,课本上的?
差压流量变送器.压差是节流设备前后的压强差.
dP=25KPa对应200T/h,0对应0.但一般是开方的关系,不是线性的.看课本.f正比dP开方,f=k\/dP.
0~200T/h对应4~20mA,一般是线性关系.fx=(200-0)*(Ix-4)/(20-4)+0或者Ix=(20-4)*(fx-0)/(200-0)+4.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