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2):
富凌DZB100B0055L4A变频器无显示,拆开机子测+24V为2V,+15V -15V 为0.2V 把到面板的排线拔下还是一样,后测+15V -15V 之间电阻只有1.5欧,+15V 和-15V 分别对地电阻为1.65K,面板的排线拔下+15V -15V 也看不出还有带什么负载。哪位高手知道请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是电流互感器吧 电流互感器用±15V电源  可能部分模拟运算放大器也用
接线端子有的有-10V左右电压
富凌变频器就见过一次 不太了解

网友B:
送厂家维修吧;

楼主:
今天用放大镜看了一下电路板发现+15V-15V接到电流传感器上,还有一路接到风扇

网友C:
如果接入风扇,是个应该注意的地方,可以拔掉风扇插头试一下,电源能否恢复正常.正\负15V除供电流互感器外,也供检测电路的运算IC.应检测该部分电路.

楼主:
风扇拔了电压还是没有

网友C:
如果排除风扇和互感器,重点应检测正\负15V负载电路里的IC.可能外接正\负15V较大容量电源,串联数欧姆功率电阻进入电路,通电几分钟后,手摸哪片IC发烫,即损坏元件.如果IC元件不多,可逐块挑开其电源引脚,测量电源引脚电阻,找出短路元件.

网友D:
把电源板拆下来 看看开关电源部分有没有起振  开关管有没有坏 今天我也接修了一台春日变频器 也是没显示 发现是开关电源部分没起振 我还正在修这台机

楼主:
还没来的及进一步检查就被送到厂家去修了,问厂家要图纸人家说是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