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出现错误

楼主(2010-10-12):
为什么我的电脑安装不了三菱FX驱动程序,安装到一定是总是出现一个错误。郁闷有哪位大侠能给我解释是我的电脑问题还是电缆线的问题。我的电缆线是USB借口的。

网友A:
你先不要插USB装驱动,装完成后再插,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B:
呵呵;先看一下驱动光盘的文件格式;

网友C:
显示是什么错误啊

网友D:
把出错的内容贴出来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

网友E:
显示什么东西,截图下来看看

网友F:
是USB-SC-09吗,最好用这电缆附带的光盘中的驱动装下看看

网友G:
检查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