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3):
使用的是三相四线100A的漏电开关,这俩天一直跳.

断开负载后测得零线对地电压有100多伏,我还被零线电了一下,当时以为零线没电.

但是三条火线与零线的电压都是正常的220V.

由于供电所拉到总开关上的零线都有电,但是测得电压又正常,如果不用漏电开关的话就能正常使用吗?

但是又不能不用漏电开关,这怎么办?只能请供电所的人来查了?但是怕供电所的人测得电压正常又说是我内部线路问题.

大家帮帮忙解决下.

楼主:
三相不平衡吗???

网友A:
你的市电进线有问题,应该找供电局啊!
什么负载啊,为什么要用漏电开关啊!

网友B:
应该是市电其中一相漏电了,直接找供电局

网友C:
内部线路的话   电压怎么会都是220呢

不会的

楼主:
我把后面的线路全部断开后,测得电压都是正常的,

用电笔测得零线有电灯亮,其中有一相火线用电笔测灯不亮.

应该是这相火线漏电了吧.这应该直接找供电公司来解决了吧?

我这是加油站的,公司要求要安装漏电开关的.

网友D:
应当是有一相接地或漏电了。
这时应当查找故障有原因,不应甩开漏电保护。

网友E:
你所说的零线因该不是总零线,因该是相线经过负载后与零线连接不良所造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的市电进线有问题,应该找供电局啊!

网友G:
如果你拉掉开关,零线还有电,很明显是开关前面出问题了,检查重点是,供电变压器到你的开关之间,据我估计是变压器零线与地线有问题,你叫上变电所的人看看,

网友H:
相线有漏电的可能最大
这应该是你单位变压器出来的400V电吧,要看你零线的接线方式,零线的称呼本身是不合理的,如果你的零线是接变压器中性线且不接地的话,原因就是3相不平衡或相线漏电,如果是接地的话,可能是接地不良。
荒山苍叟

网友I:
T同意七楼的说法啊

网友J:
用电笔测得零线有电灯亮,其中有一相火线用电笔测灯不亮.

是不是零线与相线接反了,或者零线断了,查查看。

网友K:
先拉总闸看零线是否带电,不带,说明你的内线漏电。不管拉闸后是否带电,都证明供电局零线接地不良,找他们没错。

网友L:
l漏电开关跳闸
记住 供电开关不能用漏电开关,负荷侧漏电开关接地/接零一定要分开.不然你查吧.......

楼主: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不好解决.
找供电局的人吧,他们测电压正常就说没事,还说别人同一条线路的都没问题,为什么你就不行?
这还不是你自己内部线路有问题?
说来电没问题吧.我装的漏电开关就不能用.如果换回普通开关却能用.
这漏电开关装还是不装?不装又没保护,这可怎么办?

网友M:
零线对地线的电压多少呀?你检查了吗???
若电压不为0的话------呵呵,请看:
     相线有漏电的可能最大
这应该是你单位变压器出来的400V电吧,要看你零线的接线方式,零线的称呼本身是不合理的,如果你的零线是接变压器中性线且不接地的话,原因就是3相不平衡或相线漏电,如果是接地的话,可能是接地不良。

荒山苍叟

网友N:
这种情我遇过.就是在地下大线进水有漏电或感应电.如不漏电开关一切正常用,你把大线转到地上晒干或换线就好了,接线没错

网友O:
是你进户前的问题

网友P:
楼上说的极是 如果接通电源零线才有电说明问题在你处有接地现象存在

网友Q:
断开负载后测得零线对地电压有100多伏,我还被零线电了一下,当时以为零线没电.....

说明你的前一级电路有故障

网友R:
三相漏保下不能用单相电

网友S:
引用 网友K:
先拉总闸看零线是否带电,不带,说明你的内线漏电。不管拉闸后是否带电,都证明供电局零线接地不良,找他们没错。
同意此方法

网友T:
零线有100V电压说明零线没有做零地合一,你看下变压器低压侧零线是不是合一了或者时间久了松动了,

网友U:
朋友,清理一下相线、零线、及接地线。然后再提问。

网友V:
可能有内部系统保护接零了吧?
还是零线与地线接错了?

网友W:
拉掉开关,零线还有电,很明显是开关前面出问题了,检查重点是,供电变压器到你的开关之间,据我估计是变压器零线与地线有问题

网友X:
路过,看看。
比较常见的是一相漏电

网友Y: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拉掉开关,零线还有电,很明显是开关前面出问题了,检查重点是,供电变压器到你的开关之间,据我估计是变压器零线与地线有问题,你叫上变电所的人看看,

网友Z:
同意28楼的看法

网友AA:
电笔测量灯不亮的那相火线接地了,零线在变压器也要接地,接地就会有接地电阻,220伏电压经两处接地电阻分压,零线自然就会有110伏电压,因此进线接地应找供电局

网友AB:
零线接触不良,造成线路上有单相设备使用时火线回零不好,所以零线带电

网友AC:
个人觉得你还是先整理下你的进线,将负载断开测量下接地阻抗和电压,包括N和E,如果断开负载后你的AC进线仍然有问题就找供电局吧,他们的线路有问题了。如果断开后一切正常,就说明你机器的0电压相线接到保护地了,短路电流通过E线接入大地。一个相线接地对于三相供电的负载来说他有可能会正常工作的。所以你的漏电保护才不断地跳。N线带电也有可能是你将N线也通过阻抗接在回路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