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3):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对PLC的快速响应输入不是很了解,例如OMRON的CP-1H的0.00在中断输入状态时,有输入信号就进入中断子程序;在通常输入时,在I/O刷新时查询输入状态;那在快速响应时是怎样一个处理过程呢?是不是说这个输入端口在实时刷新呢?即在程序处理阶段该输入端口状态改变了,输入映射区也改变呢?

网友A:
呵呵;普通的扫描方式是一个周期内先读入输入映像区,然后执行程序,再输出处理;
如果是立即执行的指令,则不受上面的限制,扫描到后就立即执行;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啊,假如扫描周期是100ms,信号输入时间是1ms,在I/O刷新阶段扫描肯定会经常接收不到这个输入,那快速响应输入能不能接收这个信号呢?如果能又是在哪个处理阶段收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