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3):
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
启停控制:控制电路中有可接收AI24V的控制信号的继电器线圈接点
温度控制要求:可接受DCOUV控制信号对应0~100℃水温控制信号

网友A:
数字和模拟

网友B:
你想要做什么呢

楼主:
甲方提得控制方案,本人认为应是AC24V ,DCOUV本人不理解。

网友C:
甲方天地会,密语接头,防止技术外泄

网友D:
我猜一猜。
   启停控制是说,AI24V是某装置的一个端子,要能够接受该信号达到控制的目的(通过继电器)。
   温度控制要求,可以接受某传感器给出的温度信号(DCOUV控制信号)。

网友E:
AI24
模拟24V的输入信号
DCOUV
直流电压输出的信号

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F:
用模拟量输入信号AI24V当继电器线圈的驱动信号?
DCOUV是不是热电偶/电阻的直接信号?

网友G(2010-11-20):
引用 网友F:
用模拟量输入信号AI24V当继电器线圈的驱动信号?
DCOUV是不是热电偶/电阻的直接信号?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