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3):
请师傅,教授威纶MT506LV4CN的上传方法。

网友A:
呵呵;有软件、电缆、没有PASSWORD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是否 没用过这个软件啊?

网友C:
相关软件打开点上传就可以,然后可以反编译

网友D:
EASYMANAGER
UPLOAD
EOB文件
反编译

网友E(2011-04-26):
上传问题
您先下载EB500软件,再焊根线,线序是785(屏)--235(电脑)
再点EB500软件里面的“上传”,上传后的文件是.eob文件,您点“工具”--“反编译”,生产epj格式文件,即可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