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3):
发那科 TC系统 放大器βiS SVSP40/140-15                   主轴不能制动   转速在100RPM一下可以制动   转速过300就不能制动,是自动停止, 情况是在更换了刀塔夹紧接近感应开关后 产生,我怀疑是感应开关压降 导致DC24V不稳定, 请各位高人指点下,这个感应开关的电压范围是DC10~36V PNP型常开

网友A:
检测下制动器的电压是否正常,300转以上时候的电压!

网友B:
检查一下主轴的皮带是否松了。

网友C(2013-01-26):
可能是开关分辨率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