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3):
求助:高压继保里的速断,过流保护的值是如何整定的?比如CT变比为150比5A的电流互感器速断电流是多少?

网友A: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速断的整定于所带的设备有关,电动机、变压器、电容器、线路所整的速断都不相同。
   一次150A等于二次5A,他两关系是30倍的关系。过流一般就按你负荷的额定电流除以30,在乘以1.1至1.5的过流倍数,就是整定值了。时间一般定120妙就行了。

网友B:
高压继保里的速断,过流保护的值是如何整定的?这个一般是供电公司来设定。速动电流一般在2--10倍。过流一般是1.25--2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速断的整定于所带的设备有关,电动机、变压器、电容器、线路所整的速断都不相同。
    一次150A等于二次5A,他两关系是30倍的关系。过流一般就按你负荷的额定电流除以30,在乘以1.1至1.5的过流倍数,就是整定值了。时间一般定120妙就行了。
    速断还有时间吗?
    我单位的速断是额定电流的200%,但是没有时间,过流是150%,时间是15秒,看看你的设备是什么?设备要求不同这个也不同,

网友D:
继电保护定值计算要根据设备额定容量、系统容量、系统阻抗、设备阻抗、最大运行方式和最小运行方式下的短路电流值等参数进行计算的,一般是供电部门计算的,如果其它部门计算也需经供电部门确认。
速断保护有瞬时速断、定时限速断和反时限速断几种,其时限要跟其他保护时限相配合,以满足继保的选择性和快速性原则。

网友E:
一般选1.5倍比较好

网友F:
一般速断是没有时间的,过流的时间没有超过5秒的。

网友G:
速断电流时间0秒,限时过流速断0.5-1秒,反时限10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