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6410如何实现摄像头截图功能?

楼主(2010-10-13):
如题,我需要通过开发板CMOS摄像头,实现静止图像获取功能,请教各路高人,这应该如何实现呢,可以在程序里面改吗?

网友A:
你是什么操作系统啊?
wince还是Linux?
wince 使用飞凌应用程序里,点拍照,就可保存了。说明书中有介绍
linux下修改camera_480272_64xx.tar.gz 源码
在应用程序中,做保存。建议先看看v4l2的接口和资料。
也可以去飞凌论坛看下,里面有摄像头源码分析 www.wi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