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3):
用的OK6410的板子,非飞凌的GPRS模块。想实现在ARM上与GPRS模块通讯。相同的代码,PC上可以接收到GPRS的数据,ARM上收不到。

用MFC编写程序,调用writefile和readfile实现串口读写。用的是扩展板上的串口COM1。

将GPRS模块连接PC串口,能实现向模块发送“AT”,并从模块接收到“AT OK”。
将相同的代码移植到ARM WINCE6.0上,发送命令成功(从返回的参数中看到向串口写了4个字节),但接收到的字节数始终为0,看代码中接收buffer的内存位置,所有值都为0,说明没有接收到数据。

试过用PC的超级终端代替GPRS模块,与ARM通讯。ARM中程序发送的指令,PC可以接收。超级终端发送的数据,ARM程序中也可以收到。
另外,GPRS模块接入ARM中,使用ARMV4I下的串口调试助手,同样接收不到数据。

请教各位。

网友A:
试一下:
1.与模块通讯的串口线的线序,换一下,2 3脚换一下
2.检查一下,波特率, 停止位, 奇偶位。两位有些模块,在发送at指令后,不能立刻发送 \r\n 最少要延时100毫秒后,再发送。楼主可以看看芯片手册哈。
有朋友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他的解决办法你可以参考一下:
串口线的问题,这样解决:找到原来的串口线,找到2.3.5脚所对应线,将2.3线对调,5线是地线不变,然后将所有的线去除(这个是主要的,先前没去除,只是调换,居然接受不到数据),应该就正常了!
可以去这里看看:www.wi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