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3):
1,使用开发套件中的交叉网线直连开发板和电脑。vmware版本7.1.0 build-261024。ubuntu 9.10
2,烧写
   zImage_WXCAT43
   OK6410_touch_v1.0.cramfs
3,ip设置:ubuntu主机设置为192.168.0.102
setenv bootargs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0.102:/forlinx/root
ip=192.168.0.102:255.255.255.0:eth0ff console=ttySAC0,115200"
4,出错提示:

rpcbind: server 192.168.0.102 not responding, timed out
Root-NFS: Unable to get nfsd port number from server, using default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5/1 on 192.168.0.102
rpcbind: server 192.168.0.102 not responding, timed out
Root-NFS: Unable to get mountd port number from server, using default
Root-NFS: Server returned error -5 while mounting /forlinux/root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via NFS, trying floppy.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fs" or unknown-block(2,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1f00             256 mtdblock0 (driver?)
1f01            3840 mtdblock1 (driver?)
1f02           81920 mtdblock2 (driver?)
1f03          962560 mtdblock3 (driver?)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2,0)

网友A:
ip=192.168.0.102是你板子的ip,设置出现的问题,呵呵

网友B:
你这样试试看行不行.
在ubuntu下安装、配置NFS服务器的具体步骤如下:
1.安装NFS服务器。ubuntu上默认是没有安装nfs服务器的,因此我们首先安装nfs服务器端,具体命令如下
sudo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sudo apt-get install nfs-common
2.NFS挂载目录配置。在/etc/exports末尾处添加如下语句
/home/server_nfs 192.168.1.128(rw,sync,no_roo_squash) [注:/home/server_nfs为NFS服务目录]
保存退出,然后执行下列命令:  sudo exportfs -a
每次修改过/etc/exportfs 后必须执行上面的命令,否则很容易造成NFS挂载失败,各位友坚恒天开发板的用户一定要注意了。
3.重启服务
sudo /etc/init.d/portmap restart
sudo /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4.设置U-boot启动参数,在bootloader命令行下设定
设置bootcmd
SMDK6410 # setenv bootcmd nand read 0xc0008000 0x100000 0x300000\;bootm 0xc0008000
设置bootargs
SMDK6410 # setenv bootargs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1.11:/server/nfsserver ip=192.168.1.128:192.168.1.11:192.168.1.1:255.255.255.0:www.urbetter.com:eth0:off console=ttySAC0,115200"
保存启动参数
SMDK6410 # saveenv
5.按复位键,重启开发板。内核启动后,将自动挂载NFS文件系统。
注:在日后使用NFS时,在保证安装好NFS服务器和正确连线后,执行以下命令
以避免NFS挂载失败
sudo exportfs -a
sudo /etc/init.d/portmap restart
sudo /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友坚科技www.urbett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