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3):
大家好:

平时我们经常接触到三相电机,而我们这里又有很多日本的3相220V的电机,有一天一个日本电机坏了。想用国产的代替,但是这是才发现库里的所有电机都不能满足要求,都是3相380V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电机有星脚启动,星启动,角运行。也就是简单的降压启动。

因为我现在手里没有这种电机,请问支持星脚启动的电机,是不是才能用3相220V?是否能长时间运行?

一般的电机都是直接接380V,是否都可以通过电机上的接线柱改成星接或角接?

星接的如何测量电机内部线圈?角接的如何测量电机内部线圈?

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日式的3相电机能像我们的星脚启动那样采取降压启动吗?
降压后的电压是多少?日式电也是3相4线制或3相5线制吗?
星接的电压是多少?角接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如果抽头接死的话就不能了……

楼主:
感谢3楼朋友的回答。
平时也没多注意,用的时候方知道自己平时应该多学习。
如果抽头接死的话,那么星接的就是星接的,角接的就是角接的。而不能更改对吗?
还希望得到更加详细的答复!

网友B:
如果你库里有的电机是,国产Y系列电机4KW以下就可以。Y系列4KW以下,角接220V,星接380V。Y系列4KW以上,角接380V,星接660V。

网友C:
对,关键看你的电机功率和实际的电源线电压是多少,才能决定你怎么选择国内的电机。

网友D:
4楼能否详细解答下,谢谢

楼主:
希望5楼、6楼的朋友能在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库里有的电机是,国产Y系列电机4KW以下就可以。Y系列4KW以下,角接220V,星接380V。Y系列4KW以上,角接380V,星接660V。

网友F:
轻载可以使用星角转换,重载不行

网友G:
外加变频器或者加380V/220V的变压器,行不行呢?

网友H:
你只要计算每个绕组的电压和原来的一样就可以

网友I:
国产一般普通电动机接线盒里一般都会有6根引出线,分别为绕组的头U1、V1、W1、和绕组的尾U2、V2、W2,如果把3个头或3个尾连在一起,用剩下的3根线接3相电源时,绕组承受的电压就是220V的了,如果把U1和V2连接起来;V1和W2连接起来;W1和U2连接起来;然后分别接3相电源时绕组承受的电压就是380V了。根据你现在说的情况,如果电机是4KW一下的,你就得把它原来的接线盒的接线由星型改接为角型;如果是5.5KW以上的,你就得把原来的接线方式有角型改为星型就行了。
   再就是国产和日产电动机的功率对应的中心高有所偏差,一般要求中心高不变的话,功率就会比原来的电机打一个等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希望5楼、6楼的朋友能在详细解释一下!
我是这样理解:如果日本的电机坏了,可是,控制器还是日本的3相220V的,那配国产的3AC380V的电机,采用星接/角接(380V/220V)的电机即可,然后把星接改成角接来使用。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哈哈,好绕嘴呀,不知是否说明白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J:
 你的说法是正确的。

楼主:
日本的设备,配电也是三相220|V的,我们这里有三种电压。
1、日式110V
2、日式3相220V
3、中式380V和中式220V
-----------------------------------------
角接的时候,都接的是相线,应该是380V。
星接的时候是与中性点连接,应该是220V。
但是为什么星接为380|V?角接为22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什么星接为380|V?角接为220V?
这就是一个线电压和相电压的转换。三相电机每相电压是AC220V,如果星接,线电压就是380,而相电压就是220;反之,如果角接,线电压等于相电压,所以必须要接220。

网友K:
如果他们接的是三角的话,那你可以用380V的Y形代替,如果是Y的话,那你就没办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什么星接为380|V?角接为220V?
这就是一个线电压和相电压的转换。三相电机每相电压是AC220V,如果星接,线电压就是380,而线电压就是220;反之,如果角接,线电压等于相电压,所以必须要接220。

如果星接,线电压是380|V,而线电压是220|V。。。。。。请这位朋友将这句讲清楚,这是个最关键的字,就是线和相。
先谢谢了!

网友L:
如果电动机是星形接法380V的,它每个绕组承受电压为220V,你现在只要改为角接就可以了,这样接到三相220V时每个绕组还是承受22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星接,线电压是380|V,而线电压是220|V。。。。。。请这位朋友将这句讲清楚,这是个最关键的字,就是线和相。
先谢谢了!
是我笔误了,非常感谢你的纠正。我已经改过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