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3):
各位师傅,我初次接触西门子S7-200的PLC想用它检测一电机的转速,电机加一个编码器,程序的思路是怎样的,有样板程序参考更好

网友A:
那你编码器信号肯定要接到PLC的高速计数器上!然后用200的指令配合一些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程序没做过,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B:
将编码器接到PLC的高速计数器上,读取脉冲,从而得到速度

楼主:
读出脉冲在怎样转换成转速呢,谢谢

网友C:
建议先学习基本的知识,光这样问难以解答

网友D:
一圈的脉冲数是固定的,然后一分钟多少圈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E:
就是做个除法,只是注意数型

网友F(2010-11-20):
设计思路,编码器转一圈是多少个脉冲,电机传动轴周长,能够计算出一个脉冲是多长度。这个就能计算长度,然后用个毫秒级的特殊继电器,v=L/t  一毫秒计算一次速度。

网友G:
基本概念,看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