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3):
具有反接制动电阻的可逆运行反接制动电路。

我不明白的就是当KM1得电,电路串电阻降压启动
然后呢KM1,KM3得电电路全压启动。疑问就当KM1,KM3全压启动的时间与KM1串电阻降压启动时的电源相序改变了。
那这样电机的转向就会改变?这样的降压启动方式应该有问题吧?

楼主:
此图没错,哎,教材也有盗版书
害我想了半天啊?
以后不要买盗版的了

网友A:
即便是正版书,也难免会有错误

网友B:
此图没错,是的。好像沒有時間继电器呀,KM1和KM2只能合一个。KM1与KM3是同时得电的KM2与KM3也是同时得电的。我不知道这图起什么作用

网友C:
看书或参照电路,特别是应用时,都必须自己理解并核对。

网友D:
带电阻反接制动的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啊,读图关键在速度继电器上。

网友E:
此图是具有开关与电器双重连锁、反接制动,电阻降压启动。靠测速电机实现全压运行与反接制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