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3):
型号是660GH-40s,原装的1个3XX,太贵了。

网友A:
外形差不多 安装上 电流合适就可以替代吧

网友B:
600FH55我有原装的,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形差不多安装上电流合适就可以替代吧
是的,有具体型号吗?谢谢。
特别的地方是这个熔断器上带报警撞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