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3):
我们公司自己制造专机,在送料这块,有一个技术要求 需要电机反复启停,间隔时间8S左右,而且要求达到指定位置可以立刻停下来,精度要求2个MM内,要达到一定的转矩,电机运行5厘米就得停下来
而且不可以用伺服步进电机 ,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用什么电机?希望大家给个方法参考参考
变频器+变速机构+普通异步电机?停车时用变频内部直流制动???

还是用减速电机+电磁离合器好啊,横向移动带动输送带应该没多大的惯性
其实要求就是能长时间启停,能精确到位,能厂时间低频运转

网友A:
转矩最低多少N.M? 如果小转矩可以用步进电机

楼主:
不可以用步进电机,转矩公式忘记了,怎么算?

楼主:
噢 记起来了,转矩=T=9549 * P  / n  。 都没有确定用什么电机

网友B:
通过调试,应该能做到。不过制动过程采用抱闸是否更合适呢,电制定也行,但电机发热导致的热积累要达到热平衡就是安全的,否则要解决电机散热的问题。频繁的起停,电机会发热的。变频器没问题。

楼主:
用这个方法,减速电机。180;1的加 +电磁离合器 外部断掉它的传动,接通0.1S。断开0.01S,我需要的扭力非常的小 用100W的减速机就可以达到功能 大家说这样行不行 那就不用当心发热问题了 因为是输送带传送那么慢的速度应该不会担心惯性的问题吧?

楼主:
滚动轮之扭力= 与导轨的摩擦系数 X搬运物总重量 X滚轮的半径/链轮传动效率

再转换成减速机所须得扭力=滚动轮之扭力X链轮减速比/ 减速机的传动效率

楼主:
有个问题,变频器设置那个直流制动,保险部保险啊?可以使电机立刻停下来?误差有多大,用了减速机构不用担负载的惯性作用吧

楼主:
之前用过三菱A500的 里面有这个功能不过没用过 刚出来实习几个月 大侠们帮帮我

网友C:
成功了吗??误差怎么样??

楼主:
还没做,到时我会把结果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其实还有很多方法,不过给我的条件只有这些试试吧,貌似直流调速减速电机 配干式电磁离合器这样好用很多,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调节电机的转速,这样误差会更下,而且转矩也大

楼主:
有没大侠高速我变频器精确定位怎么做?

网友D:
使用编码器定位或则直接对位置进行检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大侠高速我变频器精确定位怎么做?
用PLC或其他的控制器,做一个位置闭环调节器,其输出接变频器的输入,变频器的输出接电机,在电机的输出轴上,连接角度传感器或位置传感器(线性的),这就OK了,很简单。

楼主:
可惜减速电机补可以反复启停

网友E:
转动的惯量不大的话用变频器可以,不过要加编码器

网友B:
其实,如果是连续的、频繁往复运动,采用曲柄结构实现,有变频器调速,事项往复周期的改变,不是更简单可靠吗?电机始终不换向。

网友F:
很简单啊。变频器+机械变速器+电机

变频器多段速控制,高速行走,低速定位。如果是定点可以用接近开关,如果要连续可变的定距离可以用齿轮齿条加编码器+复位点,也可以用电子尺或光栅磁栅,做成位置闭环,精度轻松能下0.1mm。

网友G:
减速电机加接近开关可以试试。

网友H:
电磁离合器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电机就不用启停启停了~!
只是个建议~!